谁是安川伺服的高手.帮我一个忙.谢谢

楼主(2008-08-09):
就是现在的V系列的机.低速运转的时候还可以,但是一旦告诉运行的时候它就报警.点动的时候却又是好的!请叫大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报警的是AC90

网友A(2009-05-05):
编码器通讯故障。有可能是你的线有问题  或者编码器坏掉了

网友B:
A.C90  编码器通信故障     编码器与伺服单元间无法通信  90% 线有问题,你用的指定是国产线,而且还是自己焊的,所以线里头很容易松掉的

网友C:
一个是线路有问题,包括屏蔽层的处理、断线等等,另一个为干扰问题,看看布线。

网友D(2009-09-11):
估计是电机和驱动器没有共地

网友E:
内容:位置偏差过大警报

警报发生状况:(1)、发生高速运转时(2)、位置指令输入时电机不转(3)、正常工作时发生长时间指令

原因:(1)、伺服电机配线异常或接触不良或电线断路(2)、 伺服单元故障(3)、伺服单元的增益调整不良(4)、位置指令脉冲频率过高 解决方法:(1)、检查线路重新配线(2)、更换伺服单元(3)、上调速度环增益(PN100)、位置环增益(PN102)(4)、降低脉冲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