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显示P----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09):
MM430  55kw变频器上电风扇不转,运行一段时间就显示P----停机,不知何故?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
无人知晓吗?

网友A:
先查一下风扇为什么不转的原因,有可能因风扇损坏短路引起电压下降造成的。

楼主:
到现场看了一下,风扇没问题,也转,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就显示P----停机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电源故障,接上风扇拉低CPU电压。把掉风扇试试开的起来吗?

楼主:
风扇拔掉也一样,不知何故?

网友C:
我在富士变频器上看到过,上面的风扇坏了,也是不转,因为富士变频器的风扇有个反馈信号线,没有反馈信号就不转了,说温度过高报警,不知道西门子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D:
主板出问题了,送修吧

楼主: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找个主板试试先。

网友E: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F(2008-09-29):
关注中,我碰到过一个,西门子的同志说主板有问题,我就换了个新变频器。

网友G:
这个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参数恢复出厂值才会显示P----;

网友H:
重新插插好,440的接触不太好的

网友I:
哪里的朋友,此机我们一天能修好.沈阳的长期维修变频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13842054886.

网友J:
把开关电源上的电容换了可以试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还有,那风扇看起来没坏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K:
期待中,据说是驱动板的芯片24C02 不良引起的 更换就好,请修过的高手指导下~~~

网友L:
从你说的现象是风扇损坏短路引起电压下降造成,

网友L:
24C02 不良,报代码F0052,F0053,不会显示-----,主板坏,显示------,都不能恢复,开关电源有故障就可能时对时不对

网友M: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N:
开关电源有故障就可能时对时不对 ,你查查电容

网友O:
24c02是一个电可擦除的RAM,只是用来存储和更改数据的,和风扇转不转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P:
主板的问题吧

修好了请说一声,关注中

网友Q(2008-11-05):
金钥匙都是骗人的中介东西,骗人的片子骗子骗子骗子

网友R: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S:
我遇到过,直流母线电压太底的问题,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T:
风扇电源短路损坏引起的..........

网友U(2009-03-30):
检查下驱动板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V:
我前几天在修一台440,7.5KW的机器刚遇到过这情况,我把原来的故障修好了,我是带电机频率调到三十几的赫兹的时候,就报 这个故障了,把主板拆下来,重新装了一遍就好了,应该是主板接触不好起的,希望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

网友W:
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检查以下充电电阻两端的继电器是否吸合

网友X:
就是因为风扇不转,你先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Y:
把风扇拆下来试试,我修过一台。风扇拉低了开关电源电压造成

网友Z:
特价供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伺服/变频器配件:WWW.BPQPJ.CN

网友AA(2009-04-29):
我们单位的三菱F500水泵变频器故障显示EFIn,想请教一下是什么故障,需要更换变频器吗?谢谢

网友AB:
好像出现P是属于正常现象,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C:
查一下故障代码,对阵下药

网友AD(2009-08-05):
是风扇不动原因,我前天碰到过程6SE6440 30KW

网友AD:
是风扇不动原因,我前天碰到过6SE6440 30KW

网友AE:
有时CPU板坏了也这样的,我有一台就是换了CPU板才正常的

网友V:
肯定是CPU主板烧坏了,我这里有现货,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本人,上海小吴,15000445176

网友AF:
普尔斯曼自动化与驱动技术培训中心(西门子产品)
http://www.pulse-man.com

网友AG(2012-07-10):
我有2台22KW,报同样故障,拔掉风扇就可以启动变频器,单独测风扇时风扇是好的,电流约.03A,就是启动风扇时瞬间电流大一点。不知道风扇的驱动电路有没有软启动,如果直接启动的话电压肯定会下降的。

网友AH(2012-09-03):
引用 网友AG:
我有2台22KW,报同样故障,拔掉风扇就可以启动变频器,单独测风扇时风扇是好的,电流约.03A,就是启动风扇时瞬间电流大一点。不知道风扇的驱动电路有没有软启动,如果直接启动的话电压肯定会下降的。

 驱动板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