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PLC连接两台GT11的方法

楼主(2008-08-09):
你好:

       我现在用一台A2US想连接两台GT1150,具做做法,A2US连一台GT11用GT01-C30R4-25P,RS232连接没有问题,GT11和GT11之间用:RS232-RS232  电缆用:GT01-C30R2-9S。现在想知道屏和屏之间需要怎样的设定,请教那位高手用过,介绍一下方法。因为第一次用这屏和软件,前都是用OMRON的产品。

                                                                                                    多谢!

网友A:
第一台GT11选RS422方式连接,第二台GT11选RS232方式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