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PLC连接两台GT11的方法

楼主(2008-08-09):
你好:

我现在用一台A2US想连接两台GT1150,具做做法,A2US连一台GT11用GT01-C30R4-25P,RS232连接没有问题,GT11和GT11之间用:RS232-RS232 电缆用:GT01-C30R2-9S。现在想知道屏和屏之间需要怎样的设定,请教那位高手用过,介绍一下方法。因为第一次用这屏和软件,前都是用OMRON的产品。

多谢!

网友A:
屏内面有个网络地址

只要设定不重复

应该是可以通讯的拉

网友B:
GT11和GT11之间用这个也可以(RS422):

这个时候用RS232连GOT和A2US

网友B:
GT01-C30R2-9S只有3m,两台GT1150只间隔3m,有点不合理.

网友C:
可以的,第一台屏与PLC用RS422通讯,第二台屏与第一台屏用RS232通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