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输出美国的电源标准。

楼主(2008-08-09):
我要模拟美国电源标准,带动一台1.5KW电机。  不知能否用变频器实现。

输入:国内标准3相电源,380V,50HZ

输出:美国标准: 3相,220V,60HZ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我这么用过。

楼主:
大哥,具体说说啊,用什么变频器,怎么调试。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好吗

网友A:
任何变频器都可以,设定:最大电压--220  最大电压频率---60其余参数根据需要调

网友B:
学习一下的哦!

楼主:
谢谢孤城。我还有点疑问, 我问了森兰变频器的人员,他们说限制最大电压最多限制到380V以下10%左右。  另外,变频器输出电压跟频率比是恒定的,既如此,电压限制不变后,频率还会变化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森兰,我是用台达B

楼主:
哦,我理解一下。 是不是说我设定:最大电压--220 最大电压频率--60HZ,   然后我在面板上设定输出为60HZ,这样输出就是我想要的参数了。

网友C:
需要看你带什么负载,如果把变频器做电源来用,肯定是不行的

从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用来作电源. 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看你带什么负载,如果把变频器做电源来用,肯定是不行的

从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用来作电源. 危险!

不能当电源用,我带的是电机。楼主最好看明白再用啊!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带电机的。电机型号:220V,1.5KW,60HZ

好像有些变频器没有最大电压限幅的嘛,可否把额定电压设成220V, 额定频率设成60HZ

网友A:
如何设定要看你选的变频器,各厂家名词解释不太一样。额定电压220是指输出端的。如果出口建议你别选纯国产货,起码选外资的。

楼主:
谢谢。我找到好办法了,用ABB的141系列变频器, 用国内的民用电220V单项输入, 输出为3相 220V,60HZ

网友D:
西门子420也行,220V单项,不超过60HZ就行

网友E:
请问楼主你是问森兰的经销商吧,森兰变频器SB70肯定可以实现你

输入:国内标准3相电源,380V,50HZ

输出:美国标准: 3相,220V,60HZ

,QQ1030763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