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蓄电池的好坏?

楼主(2008-08-09):
我有一台UPS,蓄电池是另外用一个箱子装起来的。四只电池串联。最近这两天有人报告说UPS的电池不能正常充放电。放电几分钟就没电了。我去在线路上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在13V。把UPS拆开了,单独量电池,也是13V电池。我现在想单独测量电池是否正常。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我想用一个大电阻比如20欧/20瓦的做负载。看这几个电池的充放电时间是否正常。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高招或者是什么经验心得,请告知。

网友A:
干电池没试过

发电机的蓄电池可以用看到色标就知道了

网友B:
内阻值越大容量越小。

前段时间量了两个200Ah的,好像在0.003左右。

网友C:
以前看到过一种砖测量蓄电池容量的东西,原理就是用导线短路的方式,看蓄电池放电的时间多少?

网友C:
前提是要冲上电,量量蓄电池的电压,再测量放电时间

网友D:
   有专用 的蓄电池容量表,一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晕,我就仅仅是判断一下蓄电池是否还可用,用不着又买一个容量表吧。如果是表太贵的话,我还不如不测量,直接买新电池好了。

网友E:
呵呵;不用表的话就带个负载,如灯;看能用多长时间,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F:
使用一个已知功率的负载放一下电呗

网友G:
现在不是有电池修复仪吗?买一个回来,既可修好电池,顺便验证一现在满天飞修电池广告的真假!呵呵!

网友H:
呵呵,,搞个灯看下时间最好了..

网友I:
使用一个已知功率的负载放一下电呗。最好的方法,省时省力省本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