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GT01要介入数字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8-08-09):
我用GTWIN做GT01的屏,现在要输入数字给PLC,可是软件里的键盘画面怎么也做不上去,是什么原因,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二!!急。。。

网友A:
不会吧!!!

!要用数字键盘!!

网友B:
先脱出一个数据显示输入控件。然后再拉键盘。将键盘和数据控件对应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你写入数据的键盘是隐藏的,你按输入数据时会自动弹出来

网友D:
键盘放不上去吗?有没提示什么?请问标准部件库你是选择的GT01吗?

网友E(2013-01-02):
请教。。。。。。。。新学习松下PLC,触摸屏 AIGT0030-B1 跟 AFPX0L30R PLC怎么联机使用,触摸屏就是按钮功能,但是做了按钮,程序不识别,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F:
简单输入的话,有做好的键盘控件,拖进去就可以。把你要输入的数字输入框,选择,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