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偷停

楼主(2008-08-09):
6SE70的,电流不高,无报警,主接触器就分闸了,

网友A:
查查主接触器的控制回路,制动单元及制动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主接触器和控制线路是好的话你可以看看变频器内部的线路,包括内部的直流母线的接触器。具体情况要看了才知道,要不拿到绍兴来我给你看看。免费的,坏的配件你自己买

网友C:
原因好多,要具体看!

网友D:
X9 端子是不是松动了,或是控制电源的事.

网友E(2008-09-13):
有可能是干扰信号。

网友F:
查找一下关于接触器线圈的连接线,或是线圈电压情况。

楼主(2009-01-11):
昨天偷停已经到了无法工作 的地步,后来换了CUVC和CBP现在还好,

网友G:
CUVC和CBP是什么了?麻烦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