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运行变量过程值(历史值和当前值)归档输出表格怎么保存到EXCEL中

楼主(2008-08-09):
wincc的运行变量过程值(历史值和当前值)归档输出表格怎么保存到EXCEL中,

网友A:
这个不难。运行变量写excel最简单了,在vbs脚本里面引用excel对象,具体参加wincc的help里面关于vbs的一个例子有详细代码

历史值稍微麻烦点,需要用wincc olede provider for sqlserver来连接归档数据库,具体参考《深入浅出wincc6》这本书。论坛里面也有帖子和代码,搜搜吧。

楼主(2008-09-23):
谢谢“一大幅度”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