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8-08-09):
我有一条生产线并联有两个万能转换开关,下面控制两个电机,以前能正常工作,上次短路烧坏了开关,更换开关以后,现在不能正常运转.现在开机两个电机不能同时转.但是可以单独转.

网友A:
万能开关 型号对不对

网友B:
查一下线,查一下万能转换开关的通断情况。看开关接线有没有少?

网友C:
查一下线......................

网友D:
查一下万能转换开关的通断情况,看是否接错了线。

网友E:
查一下线...................... 接错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万能转换开关的通断情况,看是否接错了线。

网友G:
    看是否接错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