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控制器可以实现变频器供水恒压吗

楼主(2008-08-09):
把压力信号反馈到变频器,可以实现供水恒压吗?变频器有没有PID控制功能啊

网友A:
变频器有的内置PID功能.有些是没有的,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了。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另配一个PID控制器, 国产 的也不贵的.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500元左右,而且比用变频内部的PID来的直观,PID改变起来也比较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500元左右,而且比用变频内部的PID来的直观,PID改变起来也比较简单

说的很对。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也简单了。

网友D: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PID功能 很好用 为何还要增加500元的成本呢

网友E:
当然可以,选用带PID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大多数变频器都有内置PID功能,没有必有外接控制器。

网友G:
变频器都有内置PID功能,还要外置的做什么啊

网友H:
还是加一个控制器好,也就300元.再说现场也好调,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一只远传压力表,一台带有内置PID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一只远传压力表,一台带有内置PID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K:
大部分有PID功能,只少我见到过的都有.

网友L:
用变频器内置的PID也好用,要调整只要调整电位器即可,更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