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马达比如步进角是0.9,那么经过64细分后步进角变为0.014

楼主(2008-08-09):
请教:步进马达比如原始步进角是0。9,那么经过马达驱动64细分后步进角变为0。014,那么这里的0。014是每得到一个脉冲马达走0。014。还是累积到64个脉冲后一下就转动0。9。希望各位大虾予以帮助!我原来做的伺服是累积的,不明白.

楼主:
请看过走过的发表意见

网友A:
是是每得到一个脉冲马达走大约0.014,累积到64个脉冲后就会转到0.9

网友B:
步进马达超过2细分,使用价值已经不大了,特别重负载情况下

网友C:
按如下计算公式:360/(400X64)=0.0140625,不知道这小数后面那第5位数之后是这样处理呢?

网友A:
我赌驱动器不是用10进制计算的。

网友C:
怎么说来还需要高手出来解释一下喽!!!!!

网友D:
0.9度步距角的电机应该是50齿电机在2相8拍半步运行时可以达到的最小基本步,即一个齿距内运行8步,楼主说的64细分是针对0.9度这个基本步的,如果针对齿距,则相应的细分倍率为8*64=512。所以刘版主“赌驱动器不是用10进制计算的”的道理就在于此。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您算出这么多位小数,是因为您一定要用10进值的表示法。

网友C:
有此二位一推一拉。长进不了。谢谢二位指点!

网友D:
有助益就达到目的了,呵呵!

网友E:
理论上是一个脉冲走0.014,但是步进电机做不到。不过累积64个脉冲,转动0.9度是很准确的。

楼主(2008-12-07):
我后来查过相关资料,上面介绍通过四细分后,再往下细分的话,步进电机的精度是不能保证的。

网友D:
没错!步进电机的电子细分只具有名义上的意义,而不是精度,其实即便是基本步,也同样是有误差的,只不过没有厂家会具体给出这样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