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 io表

楼主(2008-08-09):
c200h cpu 运行故障指示灯都不亮,但是可以监控,查看io表提示plc io表为空,请问是何故障,谢谢!!!

网友A:
跟IO表没有关糸,是不是你处在编程状态呢?

网友B:
你可能在在线编程状态或是停止状态,你没有运行PLC

网友C:
I/O配套可能是自动配制的;

用手编器换到运行状态下看一下;

网友D:
你的I/O模块型号在编程时设置对了吗?如果编程软件是cx-one1.0即programmer6.0以上可以自动识别I/O但在编程是应先设置cpu及i/o

网友D:
你可以把程序发过来给你瞧瞧我的QQ575965758

网友E:
你的I/O模块型号在编程时设置对了吗?如果编程软件是cx-one1.0即programmer6.0以上可以自动识别I/O但在编程是应先设置cpu及i/o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