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机原理?

楼主(2008-08-09):
PG电机原理?PG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G电机是一种带有霍尔元件的电机。霍尔元件被安装在电机的内部,正常时风机每转一周,霍尔元件输出一个或几个脉冲信号。当风扇电机转速高时,其输出脉冲信号频率高;当风扇电机转速低时,其输出脉冲信号频率低。输出的脉冲信号被单片机采集,然后通过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调整PG电机的工作电压,进行风速的自动控制。

网友B(2011-06-03):
PG电机里面有个什么过零检测是神马原理?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C:
哇!怎么复杂啊!

干嘛不用编码器呢!

电机坏掉,修的话一定很麻烦的,

就算质量好,电机轴承也有寿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