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发电机的零线问题

楼主(2008-08-09):
请问发电机的零线需要接地吗?如果和电网的零线公用将带来什么后果?

网友A:
发电机的零线应该接地,可以和电网的零线公用接地

楼主:
电源是发电机电源。
不知道这样接的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了解到烧了好多负载。不知道怎么分析。
个人认为是产生了双回路所致。
请教老师父!

网友B:
你最好是把发电机的零线和电网的零线接地,也就是接在一起,如果需要零线的话可用变压器,我记得书上说过保护零和工作零是不能共用的,共用的后果可想而知,个人认为

网友C:
这里有两种情况:

1、自备发电机,正常情况下,电网供电,停电时自备发电机工作;

2、没有电网电源,只有自己的发电机供电;

网友C:
3、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建议你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运行,设备采用保护接地的方式,即IT方式供电

网友C:
4、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负载在工网与自备发电之间切换;

5、我建议你的发电机中性点与电网零线直接连通,不进开关控制,只有相线进开关切换;

6、如果电网是接地系统,最好在连接处先重复接地一次,后在连通;

7、如果电网不是接地系统,在连接处不要搞接地,你的发电机也不要接地;

楼主:
刘师傅:

   我现在的情况是,发电机零线和电网的零线不是一条,有了不同的两条回路,所以导致设备烧毁。

   我现在准备将发电机的零线和电网零线分开,发电机零线直接接地运行。

也就是模仿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的方式。工厂变压器一般都是采取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