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发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8-09):
单位有一台2000KVA变压器,150平方电缆6根并联电缆太热又加了一根同品牌同截面积的电缆,可是后加的这根电缆特别热,其余的6根还不算特别热。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后加电缆的电抗小,而原来的电缆电抗大。

该电抗的大小与并联电缆的安装方式相关,多根电缆之间的距离愈近,电抗作用就愈大。

该电抗数值可从相关设计手册中查得到。

网友B:
1、测过这根电缆的电流没有,是不是流过的电流最大.

2、可能是这根电缆的阴抗最小,流过的电流比其它的多

网友C:
1、是单芯电缆吗?

2、铠甲是导磁还是非导磁材料?

3、电流有多大?

楼主:
没测过,等生产时测一下。为什么阻抗最小呢?是单芯电缆,没铠甲。电抗是什么?

网友D:
严重怀疑这根电缆线的尺寸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测过,等生产时测一下。为什么阻抗最小呢?是单芯电缆,没铠甲。电抗是什么?

 ;

 ;你的电缆截面一样大,直流电阻也一样大,但电抗却不一样大,他们的复阻抗也不一样大(可能叙述的不规范),在并联电缆中,阻抗小的电缆通过的电流将高于阻抗高的电缆。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电缆亏方?电流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