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穿管问题

楼主(2008-08-09):
请问电缆能穿管吗?能穿的话该怎么穿?不能穿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缆可以穿管.

选择合适的管径就可以.

比如三相单芯线就不可以每根线穿一根钢管,要三根穿在一根管道里才行

网友B:
穿管后电缆通过的电流需要乘系数。

网友C:
同一负载的并联电缆不宜分别穿管。

网友D:
电缆可以穿管.

选择合适的管径就可以

网友E:
可以的!   但是,穿管绝缘导线或电缆总截面积不应超过管内截面的40%

网友F:
穿管时电缆的载流量要进行修正.

楼主:
穿管有没有涡流,怎么避免?

网友G:
电缆穿管保护为保证电缆在运行中不受外力损伤,在下列情况下应将电缆穿入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管内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1)电缆引入和引出建筑物、隧道、沟道、楼板等处时。

  (2)电缆通过道路、铁路时。

  (3)电缆引出或引进地面时。

  (4)电缆与各种管道、沟道交叉时。

  (5)电缆通过其他可能受机械损伤的地段时。

  电缆保护管的内径一般的限定方法:

  (1)保护管长度在30米以下时,管子内径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

  (2)保护管长度大于30米时,管子内径应不小于电缆外径的2.5倍。

电缆在管内敷设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

  (1)铠装电缆与铅包电缆不应穿入同一管内。

  (2)一根电缆管只许穿入一根电力电缆。

  (3)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

  (4)裸铅包电缆穿管时,应将电缆穿入段用麻布或其他纤维材料进行保护,穿送时用力不得过大。

工厂中,只要把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区分开,选择合适的管径就行,动力线中低电压和高压要分开,如24v和220/v380v。

如有不足,恳请指正,我是刚开始工作,见到的是这样。

网友H:
楼上的很厉害啊!!!!!!!!!!

网友I:
8楼的确实很厉害!!

网友J:
电缆可以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