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光藕TLP251(8脚)的接线图和原理图?

楼主(2008-08-09):
谁知道光藕TLP251(8脚)的接线图和原理图?

网友A:
晕这都看不懂?

2.3为信号输入也就是控制源,8号是公共线?5.6是两组输出电,个人认为,不清楚量下就可以了....

网友B:
8号是公共线?偶看着6号是公共线.

网友C:
1,4,7脚为空端

2,3为光偶输入

5脚为电源地端

8脚为电源VCC

6脚为光藕输出

网友D:
4楼说得是正确的,支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