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与ET200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8-08-09):
我们这遇到主PLC  S7-400停电后,从新加电远程IO站ET200没有反映的情况(ET200没有断电),也就是说在主PLC掉电后再送上电,远程IO站ET200没有输出,现象是现场部分电磁阀的指示灯不亮, 也就是操作箱上给着输出状态(举个例子说明就是再没有任何连锁要求的情况把转换开关打到开的状态下阀头带电,同时阀头指示等亮,转换开关打到关的状态下阀头式电,同时阀头指示等灭,以上IO点在远程ET200上,当主PLC断电,但是ET200没有断电,主PLC从新上电,操作箱上开关在主PLC断电后就没有动作,一直是开的状态,但是在主PLC从新上电后现场的阀头却没有带电,指示等没有亮)请问谁明白  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ET200只是遠程站,需要依賴于主站的運行。

除非您是如同ET200S這樣的智能主站,否則黨主站停止運行時,從佔一樣也結束了。

以上~~

网友B:
说白了,就是et200是由cpu来控制的

网友C:
ET200M是远程I/O,在硬件上是组态到S7-400的CPU下的,CPU都停了,ET200M能有反应吗?

网友D:
ET200没有CPU

靠S7-400 CPU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ET200M是远程I/O,在硬件上是组态到S7-400的CPU下的,CPU都停了,ET200M能有反应吗?

我们这遇到主PLC  S7-400停电后,从新加电远程IO站ET200没有反映的情况(ET200没有断电),也就是说在主PLC掉电后再送上电,远程IO站ET200没有输出,现象是现场部分电磁阀的指示灯不亮, 也就是操作箱上给着输出状态(举个例子说明就是再没有任何连锁要求的情况把转换开关打到开的状态下阀头带电,同时阀头指示等亮,转换开关打到关的状态下阀头式电,同时阀头指示等灭,以上IO点在远程ET200上,当主PLC断电,但是ET200没有断电,主PLC从新上电,操作箱上开关在主PLC断电后就没有动作,一直是开的状态,但是在主PLC从新上电后现场的阀头却没有带电,指示等没有亮)请问谁明白  解释下  谢谢..

网友E:
你的ET200是智能型的吗,不是的话PLC断电就不能进行任何逻辑运算了

网友F:
只有一个情况没有通讯!

网友G:
CPU断电后再送电,ET200M不能工作的话,肯定是通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CPU断电后再送电,ET200M不能工作的话,肯定是通讯有问题,

通讯指示灯正常.也就是说没有丢站提示啊.我想是硬件上没有问题,会是软件编程的事么,就是说在CPU断电后再送电后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失误影响程序刷新I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