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删除病毒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8-08-09):
随着不限时宽带的普及,为了方便BT下载,很多朋友都爱24小时挂机。全天候的在线,这给一些病毒、木马“入侵”系统带来了极大便利,他们可以在半夜入侵我们的电脑,肆意为非作歹。近日笔者在帮助一位朋友杀毒的时候,就遭遇一个“无法删除的病毒”,下面将查杀经验与大家共享。
  1.惊现病毒。朋友的电脑安装的是Windows XP专业版,近来常常彻夜开机用BT下载电影,没想到在一次开机的时候,Norton就报告在下发现病毒“exporer.exe”,不过使用Norton扫描后,虽然可以发现病毒,但Norton提示无法隔离和删除病毒文件。

  2.查杀。一般来说,病毒如果无法被直接删除,大多是由于病毒进程在运行导致的,打开任务管理器,找到病毒进程“exporer.exe”顺利将其终止,按照Norton提供病毒文件路径,找到病毒文件后,按住Shift键右击选择“删除”,奇怪的是系统却提示无法删除文件,再次打开任务管理器,我已经确信病毒进程被终止了,而且也不是在写保护状态,为什么无法删除?我试图把文件夹删除,但同样遭到系统拒绝,重启电脑多次仍然是同样的结果。

  后来笔者在查看“exporer.exe”属性(看看文件生成日期和大小,以便搜索一下病毒还有没有同伙)时,意外发现属性窗口还有一个“安全”标签,点击后可以看到在用户权限列表“特别权限”的拒绝选项被打上小勾,会不会是文件权限不够导致无法删除?单击的“高级”按钮,在弹出的窗口我看到一个“拒绝删除”的权限,单击“编辑”终于看到文件无法删除的真正原因了,原来当前用户的删除权限被施毒者设置为拒绝了,但是却允许“读取和运行,取消拒绝的权限后,返回文件属性窗口,勾选“允许完全控制”,单击“确定”退出后顺利删除“exporer.exe”。

  小提示

  文件(夹)属性“安全”标签只会在NTFS格式的分区出现,如果看不到此标签,打开我的电脑,单击“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然后在高级设置选项下去除“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的小勾。

  笔者在删除“exporer.exe” 后试图删除文件夹,遭到系统拒绝后,通过查看文件夹的“安全”属性,同样可以发现删除权限(删除子文件夹及文件、删除)被拒绝了,同上,取消这个限制后顺利把病毒“扫地出门”。对于文件(夹),如果是由于权限原因被拒绝操作,一般将权限设置为“完全控制”即可。

  小技巧

  (1)权限是可以继承的,有时候打开某个文件安全属性标签后,可能在图4不会有“拒绝删除”权限,但是如果它的父文件夹设置了“拒绝删除子文件夹及文件”,该文件还是无法被删除的,解决方法是将文件权限设置为完全控制。

  (2)文件权限是和文件所有者相关联的,对于办公室多帐户电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还会将木马和用户对应起来(以针对电脑操作水平较低帐户,警惕性不高易于窃取资料),如果发现木马毒会和对应帐户关联,即有些用户登录后木马会运行,而有些则不会(木马文件权限被设置为禁止读取和删除),这时可以用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强行将木马文件所有者更改为当前用户,然后设置为完全控制将木马删除。

  (3)一点经验。Windows XP/2000的文件(夹)权限,是系统一项特殊功能,它允许灵活设置不同用户的不同权限,一些牧马者通过将病毒程序文件设置为允许“读取和运行”、拒绝“删除”,从而实现更好的“自我保护”。由于更改文件权限操作比较复杂,施毒者一般要在宿主机上亲自操作,对于喜爱全天候挂机的朋友,安装一款防护能力较好的防火墙,关闭一些不必要端口,可以有效防止此类病毒的袭击,如果发现病毒无法删除,在终止进程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看看文件权限是否被更改了。

网友A:
删除病毒并没有这么简单的你试试灰鸽子,嘿嘿!

网友B:
我的两台电脑就是这样,速度很慢,我发现explorer.exe的图标变了,文件比原来的小了一字节,

找到原文件覆盖了就好了。我的三门铁克杀毒软件没有任何报警;

跟楼主的情况一样,可能系统有漏洞,另一个可能某些网站带.exe木马。

网友C:
本人有个文件夹无法打开(里面什么也没有,显示大小:0字节、占用空间:0字节),也无法删除,使用瑞星粉碎也不行。不知大侠怎么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呀

网友F:
explore,机器狗....,我中了N次,每次都是打开网页时染上的

我的麦咖啡,360一个都搞不定或完全搞定,有时感觉机器可能中招了,可用它们根本查不出来!

最后总是用两款老外的(FREE版)的搞定,我都当它们俩是宝贝了!哈哈

网友G:
重新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