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8MR

楼主(2008-08-09):
有一台机床停机两天后开机发现F2-48MR PLC 面板上电池报警灯闪烁 CPU报警灯闪烁. 新换一个电池后  电池报警不亮了, 但CPU报警灯还在闪烁.请问是那儿故障???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

网友B:
时间太长了 没换电池

网友C:
电池电压低(电用完了),如果此时再加上,PLC电源停电,那么程序就有可能丢失了。程序丢失,只能自己再编写了。

F2很古老了,此PLC我还没有见过,见过FX2的,很大的家伙。比现在的FX2N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