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横河 CS3000

楼主(2008-08-09):
请教个问题,Honeywell 和横河的CS3000 的DCS在价格方面怎么差距那么大了,还有个问题就是 HONEYWELL的PKS系统在服务器端是不是很难配置啊 相对比较麻烦 另外一个问题,目前,控制系统的冗余是指 控制器,电源,通信的冗余,有所有卡件冗余的吗 卡件级的冗余在石化上用的多吗 谢谢

网友A:
Honeywell的 系统有好几个类型,目前主流的就有 E-PKS R210,E-PKS R310,还有经典的 TPS。

HW的这些系统随便哪一个 都比横河的CS3000贵,这是正常的。

以E-PKS R210为例,机头部分 全部由AB OEM,虽然 HW卖的价格跟AB 差不多持平,但是毕竟是由别人OEM的,

造价比CS3000的机头高出了1倍多。

IO 站部分,现在流行配 HW 自家的PM 系列IO。这个系列的性价比还算不错,大致比CS3000的贵出30%-50%. PM IO口碑很好的。

横河的CS3000现在的IO 使用的是 富士 Process 系列IO的 OEM。不过,现在的新版本已经加了电子锁,不能跟富士的通用。

传说理由是 富士将 DCS 卡件生产 整体卖给了 台塑。横河担心 台塑那边串货过来的会影响 横河CS3000的IO的销售。

自打某次事故以后,HW 基本上放弃采用AB的IO。原来HW A型的就是 AB的1756 系列,B型的是1794系列。

跟HW的 PM 系列IO 相比,AB的IO还是显得很业余。

另外,PKS的软件造价也很高。PKS的最大亮点 就是在软件。而且系统越大,点数越多,软件越贵,PKS的软件报价 也相对较复杂。

横河的软件,在没有Batch,没有APC等高级玩意儿的时候,通常就是讲1套多少钱。大致上跟一套iFix无限点运行版的售价持平。

算是很便宜的。而且很多时候,SI 适用的是 非授权的软件。来降低投标的造价。官方对此也睁一眼闭一只眼。

网友A:
控制系统的冗余,分很多层面的。

例如控制器的冗余 是最起码的要求。

电源也可以冗余,控制网通讯可冗余。IO总线通讯可冗余。

目前没见过 卡件全冗余的。--传说 三峡的永久船闸是 IO全冗余的。(60点 1:1 也不过120点)。

通常是对 重要的工艺设备的 IO点 进行卡件冗余。这倒是很常见的。

卡件级的冗余 还就是 石化,电力,冶金等用的多。

目前来讲,卡件的冗余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不是每一家都可以做的。

例如,施耐德的Quantum,AB的Logix5000,三菱的QnPRH,Omron的CS1D等这些典型的冗余型 高端PLC。

都是不能支持 IO 卡件冗余的。你要是见到了 他们说 Io卡件可冗余,那一定是 软冗余,(我不好意思说 假冗余)。

因为AB的问题,所以 假如你用的是 HW的PKS R210的话,一旦适用了A型 或者 B型 IO,也是没法实现 IO卡件冗余的。

适用HW 自己的PM 系列IO是可以支持 Io 卡件冗余的。

在PLC架构的 DCS系统中,西门子的 IO卡件是可冗余的,这大大的提升了 西门子的竞争力。

其实对于 一个中高档的DCS来讲,IO卡件的冗余 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目前流行的是 卡 对 卡 冗余。部分厂家 已经开始玩 点 对 点 冗余了。

楼主:
回答的非常仔细 非常感谢 想比是HONEYWELL 内部人士,见解深刻 学习了

网友A:
不是 Honeywell的 人士,只是有几个小弟 在HW的 工程部 干活而已。呵呵

横河 也有几个小弟在 里边干活。工程服务 和 售后的都有。

楼主:
厉害 下弟都那么厉害 你肯定是大牛 佩服啊

什么时候吧我也招至你的麾下吧 多学点知识 多张点见识

E-mail:zhaohuan0720@163.com

联系电话:15818691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