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cept程序上传

楼主(2008-08-09):
concept编程软件用LD LL984写的程序,在没有原程序的情况下如何上传程序?我上传了几次都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做好硬件配置,UPLOAD即可.

楼主:
 还是不明白,逻辑怎么才能上传 真急人。

网友B:
上传时候有是很么提示呢

网友C(2008-10-17):
将concept 和硬件连接好,然后在online 菜单下 upload 即可

网友D:
按照上面的说法可以上传,但是不建议把上传的程序再download到PLC里面去,因为这样upload的程序在配置上可能有问题!

网友E(2008-11-17):
如果下载的时候没有设置上传那项是不可以吧CPU里的程序上传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