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送器可以接两个RTU使用吗?

楼主(2008-08-09):
一个变送器可以接两个RTU使用吗?不用分配器,怎么接?谢谢!

网友A:
一个RTU再做个信号输出到RTU

网友B:
2楼的方法可以采用。

网友C:
采用信号隔离器,既做到信号隔离,还可以得到两路输出。
不知和楼主的分配器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D:
中间不加设备是实现不了的!

加设备怎么都可以了!

网友E(2008-09-18):
加一个信号分配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