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的各系列PLC的编程软件是相同的吗?

楼主(2008-08-09):
求助:台达的各系列PLC的编程软件是相同的吗?

网友A:
DVP系列是相同的,PM和DVP不相同,建议用2.10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具体的PLC型号,还有软件的版本;

网友C:
台达各系列PLC(20PM除外)的软件目前均为WPLSoft

文本显示器的编程软件为TPEditor。

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为Screen Editor。

楼主:
那DVP和PM系列有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PM是专门为运动控制设计的一款PLC,支持G-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