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N和PNP

楼主(2008-08-10):
哪位DX能够详细的分析下NPN和PNP的区别。

网友A:
呵呵;就是极性的关系,建议找本电子基础的书看一下;

网友B:
你说的NPN和PNP是说电子基础中三极管的NPN和PNP,还是说接近开关的NPN和PNP?

网友C:
从外部看电流从P流向N级;这样说是否明白点

网友D:
接近开关的NPN和PNP,NPN输出是—,PNP输出上+。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就是极性的关系,建议找本电子基础的书看一下;

网友F:
接近开关的NPN和PNP,NPN输出是—,PNP输出上+。

网友G:
NPN输出是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H:
NPN与PNP传感器的区别。常用的这类传感器可分为4个分类,即NPN-NO、NPN-NC、PNP-NO与PNP-NC(三条引线,电源线L+与L-,信号输出线)。NPN是指当有触发信号时,信号输出线动作于L+这条高电平的电源线。对于NO型,在没有触发信号时,输出线是悬空的;有触发时则发出与L+电源线相同的电平(实际是这两条线连通了)。对于NC型,在没有触发信号时,信号输出线与L+电源线是连通的(同电平);当有触发信号后,输出线就悬空了(相当于与L+电源线断开了)。对于PNP型传感器来说,信号输出线是作用于L-这条低电平的电源线的,其中NO和NC型的原理是与上面说的一样。

网友I:
NPN输出是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 PLC中有源型和漏型两种电源接法。

楼主:
NPN与PNP传感器的区别。常用的这类传感器可分为4个分类,即NPN-NO、NPN-NC、PNP-NO与PNP-NC(三条引线,电源线L+与L-,信号输出线)。NPN是指当有触发信号时,信号输出线动作于L+这条高电平的电源线。对于NO型,在没有触发信号时,输出线是悬空的;有触发时则发出与L+电源线相同的电平(实际是这两条线连通了)。对于NC型,在没有触发信号时,信号输出线与L+电源线是连通的(同电平);当有触发信号后,输出线就悬空了(相当于与L+电源线断开了)。对于PNP型传感器来说,信号输出线是作用于L-这条低电平的电源线的,其中NO和NC型的原理是与上面说的一样。

简单明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