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

楼主(2008-08-10):
最近遇见了个怪事,

我的进线电压是正常的,可是我从下口引一根火线线到了小开关上,零线公用,电压220V正常.

有从小开关上口幷了一个小开关,并的小开关的电压就不够220v了,零线没有问题.

网友A:
接线有问题?有接触电阻?不够220V,到底是多少伏?

网友B:
电压差多少呀?

楼主:
就一小开关,电压差40多伏

网友C:
各点都量一量,就可以看到问题所在

网友D:
可能压住电线绝缘层了。

网友E:
有接触电阻,或电压表有问题!

网友F:
小开关并小开关的连接线是伪劣电线

网友G:
不可能的呀,并联的电压不变的呀

网友H:
可能压住电线绝缘层了

网友I:
零火是一对的吗?不是的话就有40-60的压降!

网友J:
连接的有问题了。查一下你接的线路。

网友K:
好好查查,应该是接触不好。小开关1次和2次电压一样吗?

网友L:
小开关有问题。带负载测量开关上下接线柱电压,有电压的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