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设置不了参数

楼主(2008-08-10):
新买来的6SE70的逆变器,刚上电,为什么设置不了参数呢?P60和P53都已经=7了,还要设其他参数吗?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参数加锁了呢,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后试试....

网友B:
是不是设置参数加锁了

楼主:
没有设置加锁,参数恢复成出厂设置也没有用

网友C:
你把P053=6允许PMU变更参数.P060=2.  P366=0   P970=0在复位厂家设置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结果怎样啊

网友E:
详细看看P060的参数说明.

网友F:
先将P060=1,在进行复位厂家设置

网友G:
好好看看P60的参数

楼主:
我要设置的是系统参数,把P60=5就行了

网友H:
请问楼主逆变器报警后按哪个键复位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好看看P60的参数

楼主:
逆变器报警按“P”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