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系列故障代码

楼主(2008-08-10):
求助:请问台达VFD-B系列故障代码中的CF3(变频器侦测线路异常)

其中包含CF3.1      CF3.2      CF3.3          CF3.4           CF3.5           CF3.6         CF3.7

各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
厂家不说

这里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线路错误码,含义差不多.就是说电路板坏了,很多是传感器坏了引起的,修过很多

网友B:
VFD-B的使用手册上不是说的很清楚?

网友C:
三楼说的有道理,是经验总结.

楼主:
CF3.7 是霍尔传感器坏了吗?

网友D:
请问台达的霍尔传感器坏了能自己修吗?外面很难找到啊.

网友E:
只要型号相同,牌子无关紧要,当然安装要方便

网友F(2008-11-18):
VFD-B的使用手册上说的只有3.3后面的没有3.1和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