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器直线插补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0):
我用galil控制器做直线插补运动,A轴是变频器、B轴是伺服电机。由于A轴变频器加减速能力没有伺服电机好,我就想让A轴一直是匀速运动,而B轴做变速运动。实际上,我的运动可以分解成这样:
1、A轴做匀速回转运动
2、B轴以相对A轴一定的速比做往返直线运动。
3、A轴一直以同一个方向不停的旋转,直到整个运动结束。
4、B轴先正向运动,经过一段距离以后停止。
5、当主轴转过一定的角度后,B轴开始反向。
6、B轴运动距离到达后,等待主轴转过一定的角度后,B轴再开始反向。
7、重复执行4、5、6的过程。

对于直线插补,画出A轴和B轴的轨迹,就应该是重复循环的梯形。

网友A:
这样的话,用跟随来实现是否可行?

楼主:
我这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实际上应该是多段直线插补,要求一轴速度恒定。

刘版主说的跟随是指什么?电子凸轮?

网友A:
电子齿轮或者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