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温度曲线

楼主(2008-08-10):
我现在在做一砖厂窑温控制系统,做一条曲线:同一时间内,要8个温度点连成一条曲线.但我现在不知怎样做,请教高

手指点我怎样做这条曲线??

网友A:
同一时间怎么能画曲线呢? 不过要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考虑设置成等时间间隔的。建议你用温控曲线来实现。可以把相应数值写到csv文件中

作为温控曲线的设定曲线,也可以用pvaddnewrealpr函数,再配合相应的脚本实现。

楼主:
谢谢!

你的指点对我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