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输出脉冲反馈信号能直接接到PLC的x点吗?

楼主(2008-08-10):
伺服电机的输出脉冲反馈信号能直接接到PLC的x点吗?用不用在加三极管,或者用不用光耦??如果用应怎么接线。

楼主:
我说的输出脉冲反馈信号是由伺服电机的控制器发出的,就是说伺服电机有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控制器接PLC。

网友A:
只要伺服输出信号类型与PLC相符就可以,还要注意频率。接线方式要看伺服控制器的要求,也要与PLC的相符才行。

网友B:
三菱伺服的输出脉冲反馈信号是差动的,不能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X上面。

网友C:
有集电极开路的,是一转记一个脉冲,很慢的

网友D:
NPN     PNP要分清楚的

网友E:
支持 期待好文章  增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