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狐插补

楼主(2008-08-10):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两只步进电机走圆弧,不知怎样计算圆弧插补,也就是说X轴电机走一步Y轴要走多少步,先谢各位高手了......有范例程序!!!

网友A:
用百度或谷歌搜索

逐点比较法圆弧插补

bresenham圆弧插补

网友B:
这简单!!!去书店找本书看看,一切多OK了!!

楼主:
谁做过这方面的,给个范例我参考下,不胜感谢!我在网上找了N遍都是些纸上谈兵。

网友B:
我用PLC多可以做得,你用单片机应该同样做得,只要你能编出程序来就OK!!!这东西在不在纸上谈兵多无所谓!!!

网友C:
對于這類算法,網上確實有多,我給你個鏈接http://www.busnc.com/ly/index.htm

但是我覺得真正實現的時候每家可能都不一樣,都會對算法進行改進,或者根本不使用這些算法,而是自家自己有自家的算法。

网友B:
楼上推荐那网站很不错!!其实算法進行改進于否就要看你那圆弧要求这样了!!

楼主:
谢了,我先看下!..........................

网友D:
把一个圆划分成多等分,如50等分,不就是圆弧了吗?

以前见过别人这么做过。

网友B:
楼上那方法可以应用与一些小圆弧上,比如:5MM之内。如果是大点的,看上去完全是个多边形了。

网友E:
我也推荐一个

http://jpkc.nwpu.edu.cn/jp2005/34/dianzikejian/chapter/chap2/2-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