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8-08-10):
选择伺服电机的时候,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图上,都标有一个连续使用区域和反复使用区域.一般对应的是额定输出扭矩和瞬时最大扭矩.那在选择伺服电机上应该参照哪一个数值.还有在选择伺服电机时候都应该注意那些.

网友A:
当然两个数值都要参照,看您的运动要求。

网友B:
建议参考一下电机的S工作制

网友C:
一般的都是参照额定扭矩

网友D:
额定扭矩

网友E:
遵照劉斑竹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