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 f0004故障

楼主(2008-08-10):
现有一台 西门子mm430  15kw变频器   上电报警f0004    好多参数不显示  p0026(直流母线电压)   等   显示为0.  应如何检查~!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专业为工业行业企业提供最好最优惠的工业领域广告设计,企业品牌VI设计策划,展览展示设计,期刊广告代理及画册设计印刷,电话:13510765122 杜生  网址:www.globalvh.com

网友B:
你说的是好多参数不显示,是看不到还是显示不出来,有一个参数阅读等级,你改一下看能不能看到。一般主板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C:
可能是风扇的问题,你可以看看,如果还不行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一储存器程序丢了~!    请大家进68422204变频维修qq群  讨论

楼主:
问题以解决    一储存器程序丢了~!    请大家进68422204变频维修qq群  讨论

网友D(2010-05-21):
我手上的一个18.5kw的430也是报f0004

网友D:
p0004都显不出来

楼主(2010-08-02):
有什么问题加我qq 853446935  或 15053392230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