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013

楼主(2008-08-10):
Fx2n中的m8013是否属于中断?是否会受周期影响?

网友A:
不会。它是通断1S的指令。。。。。

网友B:
M8013是特殊辅助继电器,其状态为0.5秒ON,0.5秒OFF。与PLC是否运行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8013是特殊辅助继电器,其状态为0.5秒ON,0.5秒OFF。与PLC是否运行无关。

恩   是1S时钟脉冲把

网友B:
是以1秒钟为周期振荡。即0.5秒ON,0.5秒OFF。

网友D:
通0.5秒,断0.5秒。此为以1秒为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