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430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8-08-10):
请问:压力变送器的取压点可以在弯头处?扩大管处?即取压点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A:
1,选取压点位工艺直管段上,避免弯头、分叉、大小头等异常位置。

2,根据测量介质,液体尽量位于工艺管下部,气体位于工艺管上部。

3,考虑充分点改轻以后计量疑问的工作量。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非要再有争议的地方装变送器嘛?

网友D:
学到知识了

网友E:
即然测量的是压力,如果不考虑滞后的问题,装在哪里都一样,哈哈,装的太远了,滞后严重,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国产的,AO3051系列照样可以,当让还有其他的品牌

支持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