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驱动器与直流调速器的 区别

楼主(2008-08-10):
  如题,可通用吗?

楼主:
我对这些不了解还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驱动器能调速和驱动电机

网友B(2009-03-04):
直流驱动器与直流调速器是一种产品的两种说法,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驱动器与直流调速器是一种产品的两种说法,是一样的。

是的应该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D:
是指的直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吗?那应该是和调速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