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调速 ,直流电机转速调不上

楼主(2008-08-10):
单位有一台100千瓦的直流电机,额定转速是1200转,电压440V,励磁电压310V。使用590p调速,电机的基本参数都正确输入,也作过自整定。但是给定电位器调到最大,电机的速度也只有额定的一半。另外启动的时候主接触器合闸,没有加给定信号,电机就开始轻微转动。一直找不到原因,盼望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使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A:
1.速度只有一半,首先励磁保证额定,其次电枢电压呢?如果达到额定,那1200转是需要弱磁的;如果没有,看一下速度给定参数是否达到100%,可能是给定问题.

2.电机微动,把禁止逻辑(STANDSTILL LOGIC)参数改为ENABLED

网友B:
是否电枢电流过大,导致速度升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速度只有一半,首先励磁保证额定,其次电枢电压呢?如果达到额定,那1200转是需要弱磁的;如果没有,看一下速度给定参数是否达到100%,可能是给定问题.

2.电机微动,把禁止逻辑(STANDSTILL LOGIC)参数改为ENABLED

同意2楼的

网友D:
590调速器故障报警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E:
同意思2楼的.以前我们这也是这样,后来找到是参数设置问题.电机不能弱磁运行

网友F(2011-03-29):
纠正个误区,额定转速是电机热态下,额定励磁电流、额定电压下的速度,不是弱磁速度。当超过额定转速时,此时电枢电压不能够(不允许)再增加,再要升速须弱磁。冷态下,额定转速会有差异,但只要不是很大,说明应该正常。楼主所述现象显然反映出直流调速器和电机处于非正常状态。首先需明确的一点1200RAD/MIN是额定转速而非最高转速。然后,在楼主所述的运行过程中,测量励磁电压是否310左右(电压控制模式下),或直流钳表钳一下是否是额定励磁电流(电流控制模式下),如若直流钳表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测此时的励磁电压是否在250左右或偏上(冷态)或接近310V左右(热态),如若是的话,说明励磁控制部分正常;然后测量电枢电压是否在440左右,如若不是的话需查两部分:1.speed demand(速度给定值)是否是100%,不是的话查A4电压是否为10VDC(不是10V的话,检查电位器回路部分),如若是100%,检查设定的电机额定电枢电压是否为440V,如果不是的话请停机修改为440V;2.以上排查都正常的情况下,需确认一下是否空载,如若空载电流环上限限制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如若带了负载(如:正常生产),则需检查一项参数:current feedback(电流反馈值)是否在100%,如果是的话,说明上限限幅起作用,已达设定的电机额定电流,此时需停机检查设定的电枢电流是否和电机铭牌上的相符,如若不相符,请修改,注:不可超过装置允许的最大电流。以上几种情况查下来应该可以解决,总归会发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然后按照我说的来应对解决。仍有疑问,请来电咨询,我将电话中为您免费解答: 13918519349 耿工(资深维修工程师)

网友G:
呵呵,用的什么反馈方式,,电机开始开始轻微转动,设定一下就可以,,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尹15822072968,QQ5841026

网友H:
用直流测速机或编码器作反馈,速度可提高到额定速度。

网友I:
“给定电位器调到最大,速度只有一半”,输出电压过低,调反馈电位器,使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J(2011-08-10):
我最近搞了一个50KW直流电机,590调速器。旧电机是用测速电机反馈,现在用的电机无测速电机,俺就采用电枢电压反馈。调试无明显异常。这几天操作工找到俺说机器比以前慢。转速表校验是71%,590速度反馈是77%。请高工指点一下该如何调准。谢谢。

网友K:
   “但是给定电位器调到最大,电机的速度也只有额定的一半。另外启动的时候主接触器合闸,没有加给定信号,电机就开始轻微转动。”

       从现象上看,运算放大器放大能力不足,且有漂移。通过调整设置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校正,但不是根本原因。

网友L(2011-10-10):
可能是你的单动按钮有问题不能弹起变成常闭,所以在启动时电机开始微动,在给定最大时由于单动和联动的给定极性相反,所以电机就达不到高速了。我以前处理过这样的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