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的自学习功能

楼主(2008-08-10):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是变频器的自学习功能。是否与调试有关?将所需控制的电机哪些参数输入后,再加上自学习就可以实现简单调试?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输入电机铭牌数据就行了。主要是让变频器自己测试电机的电阻,电感等参数。变频器读取电机实际数据后,控制才精确。

网友B:
变频器自学习功能主要就是用于测量电机的电阻,电感量,摩擦系数等一些参数便于更好的控制电动机,是控制精度更高。

网友C:
可以参看一下丹佛斯变频器的自整定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自学习功能主要就是用于测量电机的电阻,电感量,摩擦系数等一些参数便于更好的控制电动机,是控制精度更高。

不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自学习功能主要就是用于测量电机的电阻,电感量,摩擦系数等一些参数便于更好的控制电动机,是控制精度更高。

支持

网友F(2009-03-02):
安川 G5 G7的变频器    带这种功能  自学习模式很好用     省了不少事

网友G:
支持2楼,安川G7有此功能

网友H:
 矢量变频器一般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I:
请问各位森兰的有没有自学习功能

网友J(2010-03-17):
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要自学习?

网友K:
变频在第一次运行时,接电机使用自学就可以了,现在的变频基本都有这功能,但是叫法不一样

网友L:
矢量变频器具备这个功能,但矢量变频器并非必须都需要自学习,如仅仅用于风机、水泵等场合,就不需要。

网友M:
变频器的自学习功能---------是台湾人从日本鬼子弄来的 伪名词,

中国现代或古代词典里是没有的,机电工程述语:自整定 自适配。

网友M:
所以现代学者认识常凯生,而不知道将介石。

网友N:
有些国外变频器的代理商有点故弄玄虚了,不就是一个V/F开环控制么(矢量的不在此例)。调试的时候还要用电脑连着操作界面倒腾一两天才能调试完毕,弄得高深莫测的。国内的变频器基本都是接线完毕把电机保护参数一设上高压运行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