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频率具体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8-08-11):
载波频率具体指的是什么?

在变频器里面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网友A:
提高载波频率可以改善电流波形。减小电磁噪声。

网友B:
雪说的对

网友C:
呵呵;对应的频率都是加在载波上的,这个频率越高,对应的波形越接近于正弦;

楼主:
呵呵

跟我理解的一样哈

谢谢各位了

得到你们的确认心里踏实多了

网友C:
呵呵;其实就像我们收音机接收的一样,不同的电台有不同的频率,然后收到的信号把这个高频给处理了,就是我们听到的广播;

网友D:
变频器的 载波频率一般在15K左右

网友E:
1楼说得对呀!~~~~

网友F:
载波频率调高,电机运行噪声小,但损耗增加,需合理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