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交交变频 可控硅阻值问题

楼主(2008-08-11):
        大功率交交变频,柜内可控硅采用压接方式成组,在实际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可控硅管芯阻值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部分阻值降低到5k),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帮助分析一下,那些可以改进
问题补充:没有击穿,还是可以运行使用的。只是阻值太低,不保险。

若不使用,放一段时间后,阻值又会大起来的

网友A:
这问题我也遇见过。其实scr并不坏,不影响使用性能。scr阻值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压接散热器所致,因为为了保证散热良好,要使可控硅和散热器可靠接触,按要求要使用一定的力矩/cm,当这力矩撤销后,可控硅的电阻会恢复增大。

网友B:
有同样的疑问,这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