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 的屏上 可以 显示 时间吗?

楼主(2008-08-11):
weinview 的屏上 可以 显示 时间吗?

网友A:
可以

屏有时钟的

QQ  727815050

网友B:
RW60000-5是年月日时分秒  QQ 470331240

网友C(2009-02-04):
对:CQD 关于

RW60000-5是年月日时分秒  QQ 470331240

内容的回复:

系统参数里面,第2页RTC来源:内部RTC

网友D:
可以显示年 月 日 星期

网友E:
能说说具体怎么编写程序吗,

我刚开始学触摸屏。还有些看不懂

网友F:
你要建一个时钟,它有显示设定,你只要选择合适你需要的显示就行

网友G:
我看到过单位买的设备,,有时间显示的

网友H:
可以的自己看资料吧

网友I(2009-03-31):
威纶的屏显系统时间有点麻烦,不如台达的,直接选系统时间就行,威伦的要一个一个的加进去,做工程的时候不方便.值得改进.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