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家可控硅的问题。急。。。。。

楼主(2008-08-11):
高手们,我现在遇到个很棘手的问题,想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我想利用三个可控硅整流三相380V的交流电,负载功率是30KW,输出的直流电压通过调节触发角的角度调节电压,我加了滤波电容,而且我这个可控硅的的耐压是1600V的,可通过160A的最大电流,可是竟然有一相的可控硅总是烧坏,因为我用的万用表不能测直流电流,我就测了下交流电流大概就在23A左右,所以我现在很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A:
整流三相应该使用6个整流管,在负载电压要求允许的情况下,为了经济可以使用3个可控硅加三个整流二极管组成移相调压电路,你的电路具体是什么样的?可否发个图片上来?

楼主:
他是个模块式的,就是可控硅和整流二极管集成为一个模块,后面的负载是个点解槽。

网友A:
明白了,呵呵。不知道这个电解槽的最大工作电压是多少?交流23安时,可控硅导通角有多大?假如,导通角很大(所输出的电压很低),此时虽然平均输入电流只有23安,但是对于可控硅来说瞬时通过电流可能很大,是否此原因造成损坏可控硅?

网友A:
给你我的QQ号吧,有事这样联系方便:943224017

网友B:
看来标准触点是个高手啊.

网友C:
“我想利用三个可控硅整流三相380V的交流电,负载功率是30KW,输出的直流电压通过调节触发角的角度调节电压,我加了滤波电容,”

1、可控硅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通过调节触发角的角度调节电压,不能加滤波电容;

2、不加滤波电容时,输出波形就是可控硅导通时正弦波的一部分,交流电过零时,可控硅自然关断;

3、如果加了滤波电容,你的可控硅的导通角就不受触发脉冲的控制,失去可控整流调节直流电压大小的作用!

网友C:
  “后面的负载是个点解槽。”

1、电解槽是个低阻抗、低电压、大电流的负载;

2、你把380v工频交流电直接可控整流,给电解槽供电是个错误的做法,相当于电解槽把电源直接短路;

3、你应该采用平衡电抗器连接的双反星形三相可控半波整流电路,以低电压、大电流的方式给电解槽供电;

网友D:
期待解决办法,不止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E:
1. 采用移相方法调节可控硅整流电压时,不适合用电解电容滤波,因为在移相过程中电容承受了很大的交流成分,时间长了就会破坏电容的绝缘——电解层,故而容易损坏;
2. 大电流的整流回路应该采取电感滤波。

网友F:
1,建议在负载侧接一个平波电抗器,不适合电容.

2,你没有说你的控制方式是怎么样的,不会是开环控制吧,可控硅控制一般要采用闭环方式,你这个系统建议你采用电压闭环,电流闭环.可以有效的控制输出电流.

3,做好带阻性负载的调试,(可控硅阻性负载调试非常重要)可以带一个500w大罗口炽灯,看看灯炮的亮度,是否可调.

4,如过有示波器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输出波形和触发波形.

网友F:
再补充一点:

5,负载测加硒堆保护,可控硅用快熔保护,阻容保护.

网友G:
鹏源电子是一家专业为新型能源产品配套电子零件的代理商为通信电源、 电力电源、 不间断电源、电焊机、UPS、感应加热、电力拖动、软启动、无功补偿、变频器.....等等能源变换产品提供核心的电子零件我们致力为您提供一站式的专业化服务。我们服务的客户包括安圣电气、中兴通信、珠江电信、Leadharvest 、APC 、 Eltek 、Emerson 、Siemens、动力源、时代集团、中国电力科学院, 西整厂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IXYS:      http://www.ixys.com/
ICEL:      http://www.icel.it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嘉华大厦B807室 邮编:100085
TEL: 86-010-62969270-606
FAX: 86-010-62960085
URL:       http://www.szapl.com/
E-mail:    David.hu@szapl.com        联系人: 胡凯鹏

网友G:
主要代理的产品有MOSFET、IGBT、 Thyristor、SCR、整流桥、二极管、DCB块、可控硅模块,Hybrid和晶体管,专用IGBT吸收电容

TEL: 86-010-62969270-606
FAX: 86-010-62960085
URL:       http://www.szapl.com/
E-mail:    David.hu@szapl.com        联系人: 胡凯鹏

网友H: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I:
我想还是应该加变压器,之后在整流比较好.

网友A:
顶到首页来

网友A:
顶到首页来,zheyang

网友J:
这么大的电机,你应该采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那种

网友K:
电解槽电压比较低电流大,你直接用380V整流输出不太合适,应降压后再调压输出。

网友L:
电镀槽是一个低电压,大电流的负载,你在可控硅后面加一 滤波电容  而电镀槽是一个容性负载,建议去除滤波电容,该为阻抗滤波。

网友E:
电镀槽是一个容性负载 不妥,应该是阻性负载。

网友C(2008-09-10):
1、“采用移相方法调节可控硅整流电压时,不适合用电解电容滤波,因为在移相过程中电容承受了很大的交流成分,时间长了就会破坏电容的绝缘——电解层,故而容易损坏;”,这是个根本不懂得可控整流原理的错误说法;

2、如果你不信,在可控整流电路后边并一个滤波电容器,看看可控整流直流电压是否可控???

3、只要你是技工学校毕业的,你在做可控整流电路实验时,比较一下,并、不并滤波电容的试验结果完全不同!

网友C:
4、如果负载是一个灯炮,你就会发现灯泡的亮度不能由暗到亮平滑调整;

网友C:
5、举例说明:如果可控整流电路,后边并联滤波电容,那没触发角在0-90度移相时,可控硅的导通角不变,输出直流电压不变,不可控!

网友C:
6、举例说明,如果是整流滤波电路,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在90度附近,滤波电容“承受了很大的交流成分”与可控整流电路相比还要大,但没有“时间长了就会破坏电容的绝缘——电解层,故而容易损坏”这样的说法!

网友C:
7、也就是说,可控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大小是平滑可调的;

8、也就是说,可控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并联滤波电容后,大小不是是平滑可调的,失去了可控整流电路的直流电压可控可调的作用;

9、可控整流电路加滤波电容,不会对滤波电容产生任何破坏作用;

网友B:
路过,看看,很热闹啊.楼主好象没音了.哎,难道求救失败了.

网友M:
上面所言甚是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散热器问题。因为有其中2块装在一个散热器上,可控硅与散热器之间又没有涂导热硅脂。现在三个可控硅各有一散热器,安装时涂好导热硅脂,OK了。

网友C:
楼主在可控整流电路后接入电容滤波是错误的,电容去掉就好了!!!

网友N:
你要是对负载的功率有调节要求,建议采用过零触发方式,采用固态继电器,配合PID位式脉冲调节的智能仪表,价格低廉,运行可靠,电网污染小。

有疑问联系方式:QQ:150062717  TGPGY@163.COM    139550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