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控制系统的问题????急

楼主(2008-08-11):
葫芦电机是ZD 18.5KW,直接接触器正反转启动,由联动台手柄操作,只有上升/下降,控制回路是380V电压直接取自总开关上闸。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不接电机时空操作,手柄打到上升、下降时,接触器都能正常吸合,一但接上葫芦电机后,一操作手柄控制回路就掉电,感觉启动瞬间线圈不能保持吸合,是不是启动瞬间电压降很大,使得接触器无法吸合而断电。

我检查发现,吊车供的电源是临时电源,具体从哪里取的电不知道。调试葫芦小车和运行大车都可以正常启动。

还请各位专家给点意见,在线等候??

楼主:
曾经看到过说是供电的变压器容量不够的话,长距离供电,启动时容易造成线路压降太大,无法保持接触器线圈吸合

网友A:
没错,就是电源压降过大了,没什么好方法的。如果不能改善电源品质,加大进线容量,就只有更换接触器了,把所有接触器改成直流24伏的,然后用变压器加整流桥和一个容量足够大的电容器组成24伏控制电源,利用电容缓解瞬时启动压降。但是如果电源线太细,电机运行后也造成电源电压过低就不行了。

网友B:
hehe楼上说的对呀

网友C:
恩 恩 好像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检查电源压降看看?

网友E:
ZD 18.5KW启动电流229.0A,额定电流41.7A,16T-32T的电动葫芦,不过用的感觉不怎么多,我们用的塔式双速电机阿

只有加大电缆线径

或再并联一根电缆过来

网友F:
应该是线间短路导致的!!!

网友G:
启动时容易造成线路压降太大,无法保持接触器线圈吸合。或负载有问题。

楼主:
控制回路是380V的,在控制回路加稳压装置是否可行。进线的拖缆使用的是3*25+1*10的YC电缆。

楼主:
我介绍一下这个门吊的配置:

双32吨的葫芦,可单独操作,也可同时操作,

按照这种控制方式,那么当同时操作的话那启动电流不是达到450A,那么启动不是更加困难。

网友E:
双32吨的葫芦???

那就是32T+32T了,

进线的拖缆使用的是3*25+1*10的YC电缆???

还有大车、小车,同时动作时候怎么办??

电缆线径不够大

网友H:
实地测量下启动时的电压就晓得了    多为线路压降过大引起

也有可能你的接线接触面有虚接现象

网友I:
同意大家的观点,可能是主电源接的虚,电压降大,

网友J: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你有没有检查葫芦电机的是否损坏?如果绕组匝间短路,大电流引起大压降。

楼主:
现场拖缆的进线端,就是主电源电缆接空开的时候没有用线鼻子,而是直接缠绕在空开的端子上,这样也许会引起电压降,而且本身电源用的就是临时电,容量可能也不够。

我现在担心的是以后换成正式电后是否也会出现压降很大的问题,拖缆有100米加上到司机室的电缆大概有125米长,且规格是3*25+1*10的YC电缆,电缆容量也相对偏小是否也有影响。

网友K:
换粗一点的电缆,应该是压降问题

楼主:
我现场用得是3*25+1*10的YC电缆,但是启动一台葫芦都不行,一台葫芦电机功率是18.5KW

网友L:
1检查电机好坏 2检查电源缺不缺相

楼主:
缺相是不可能的,我们直接用断路器试过葫芦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电源的问题,开始用的临时电,牵的是3*16的铝芯线。

网友M(2008-10-12):
电机上是不是有断火开关!有可能是断火开关接错线!

网友N:
噢!已经解决了!如果有过流继电器的话,应该考虑一下

网友O(2009-04-29):
对:zjlongs 关于

我现场用得是3*25+1*10的YC电缆,但是启动一台葫芦都不行,一台葫芦电机功率是18.5KW

请赐教啊,谢谢,呵呵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也正接手一台18.5KW的三马电动葫芦,请问下,这种电机需要选用那么粗的电缆吗?额定电流不只有42A吗?还有接触器器你选的多大的?

网友P:
1,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2,检查线路是否短路.

网友Q(2011-09-21):
一台 起重葫芦 的功率是多少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