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问题

楼主(2008-08-11):
我刚刚接触plc 请高手指点一下:s7200有多少个输入和输出点?非常感谢!

网友A:
?

CPU配身带的,你可以根据型号查选型手册上都有说明,有多少IO点数。

不够了,可以加扩展模块!

网友B:
40点,24点的不等,要看CPU,224是24点(14输入,10输出),226是40点(24输入,16输出)

楼主:
感谢一楼同志的回答

楼主:
2楼的回答很受用

网友C:
须注意一点,每个cpu都有i/o店数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