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8-08-11):
求助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

网友A: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B:
linfzz@126.com

谢谢你,呵呵!

网友C:
画出这个电机的四根线,我想应该还算好接的,我第一次接的时候也想了好久.

楼主:
对:开心2008 关于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的邮箱是cjwcjw0212@yahoo.com.cn如果能收到你的指教谢谢你

网友D:
你好,能改我发一个吗,谢谢。33237281@QQ.COM

网友E:
给大家一个思路::

就是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F:
嘿嘿去买个接好线的有成品的记得

网友G:
和四楼同感,我第一次也是想了好久,七楼思路简单明了

网友A:
楼上留有邮箱的,已经发出去了,有问题大家多交流!!!

网友H:
我发一个好吗?十分感谢!yy1jj2y33@163.com

网友I:
大家好,有知道的拜托也给我发一个,谢谢(liuxxin945@sina.com)

网友J(2008-10-07):
把电容的线搞清楚是很容易的.

网友K:
用一个倒顺开关应该很好接.主要是把电容的线搞清楚.

网友L:
2楼请给我发一份好吗?我这儿有个参考的,可传不上来

网友L:
请问怎么传图片呀

网友L:
http://tg1b16.mail.126.com/a/s?func=mbox:getMessageData&sid=FCrIbEkkFYJnPuIaSekkzBOBTTwzEtek&mid=79:1tbiTxqGeEN9xsnHyAAAsV&part=3

网友L:
对:784125 关于

用一个倒顺开关应该很好接.主要是把电容的线搞清楚.

内容的回复:

http://tg1b16.mail.126.com/a/s?func=mbox:getMessageData&sid=FCrIbEkkFYJnPuIaSekkzBOBTTwzEtek&mid=79:1tbiTxqGeEN9xsnHyAAAsV&part=3

网友M:
22线

线线线线线线

网友N:
同意23楼的看法

网友O:
同意23楼的看法。无论是何种单相电机只要改变其主副绕组头尾的相对顺序,就能改变其运转方向。木工多用刨床大多都使用楼主的方法。常用的到顺开关有三组触点,其中一组控制电源的通断,另两组改变主副绕组头尾的相对顺序

网友P:
你积分5分,悬赏100分,你忽悠大家啊?!

网友Q:
22楼的图有个问题:就是正反转换方向的时候,主绕组变成了副绕组,副绕组变成了主绕组.如果是小负载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当负载较大的时候,有可能出现拖不动负载.

因为主绕组副绕组改变了以后,电动机的出力不足.

应该做成如下的图:

网友Q:
上图的方法如下:正\反向旋转时,主绕组不变,副绕组执行正转的路径

反转时,副绕组执行别一条路线.

正反转换向时,只改变了副绕组的方向,不会出现电动机输出力矩不足的情况.

另外:上图中漏标了电容的符号

网友Q:
不好意思,上面没看清楼主的意思,做成了用接触器控制的.

用倒顺开关控制的图,如下:

网友Q:
实物图如下:

网友R:
同意楼上的,一般自动门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S: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你只有记住改变单向电机的转向,只要改变一下电机主或者副绕组的电流方向即可,利用现有开关的功能,实现单相电机正反转的控制,自己去琢磨一下,实践一下,就能成功,这就能使你永远记住怎样接线。試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Q:
确实是在忽悠大家,才5分,怎么赏???/???????????????

网友T:
                                请参照此图。

网友U:
倒顺开关有六头和九头之分,接线不一样,一般盖内都有接线图,22楼的只适用于主副绕组槽数匝数线径一样的特殊单相电机(比如洗衣机的)。

网友V:
求助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两个电容的单相电机。倒顺开关和32楼的一样,但是我的是四根线,他的是三根线,请问四根线的怎么接???

xiangfengshi_yuan@163.com

网友W(2008-11-12):
我 的 问题和 39楼的 一样 请给 小弟一个详细的 图谢谢了    邮箱arch123456789@163.com   谢谢 了

网友X:
倒顺开关有六头和九头之分,接线不一样

网友Y:
是不是       只要改变一下电机主副其中一个绕组的电流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Z:
我有一次去应聘,考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我想了满长时间的,不过还是画出来了,

最主要了解了单相电机的正反转的原理就很简单了

网友AA:
你想问的是不是三相电机上用的那种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是那种控制四根线的,我只能告诉你其中有跟线没进开关,其他的你自己琢磨.

网友AB:
几位大师用心良苦,你在学不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AC:
其实只要真正懂得了单项电机的换项的原理,就容易的多了,自己多动些脑筋,是没有解不开的难题的.

网友AD:
几位大师用心良苦,你在学不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AE:
单相电机应该也好控制吧,就加一个电容,多看几个图就可以了。

网友AF(2009-01-12):
了解换向原理,接合实际自己搞定.你行的    倒顺开关很多种,看了这一种那下一种呢?还是要自己来.

网友AG:
买个小的倒顺开关,里面就有图

网友AH:
        其实也很简单

      应为我修过电机的

~只要把主副2对绕组对调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AI:
太简单了。在我没有搞电之前就会了,当时就是不明白原理而已。我家有个木工的电刨,就是单相电机正反转的,自己装过几次

网友AJ:
稍大一点功率的单相电机一般都有离心开关的,接线时要注意

网友AK:
楼主啊,想问题不要这么复杂,简单话一点即可

网友AL:
按大师说的自己动手动脑去做吧

网友AM:
引用 网友K:

用一个倒顺开关应该很好接.主要是把电容的线搞清楚.

网友AN:
22楼的正确又简单,其实用不着倒顺开关的,用一个单刀三掷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O:
有些好点的开关上有那个图。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总共有四根线出来。有一根是直通。

网友AA:
有的倒顺开关有接线图,自己看看几能明白.

网友AP:
我同意29楼的建议,22楼回答错误!要提出批评!

网友AQ:
无论是何种单相电机只要改变其主副绕组头尾的相对顺序,就能改变其运转方向。常用的到顺开关有三组触点,其中一组控制电源的通断,另两组改变主副绕组头尾的相对顺序

网友AR:
需要理清主副绕组,头尾单独引出。

网友AS:
引用 网友Q:

实物图如下:

我曾经接过馒头房和面机,220V单相电机,就是这个接法

网友AT(2009-02-19):
68楼的是不分主副的

网友AU(2009-03-23):
我是个初学者想请一个师傅多多提点     就是电机出来启动2根运转2根加离心开关2根  共6根    如何接啊   我现在在学习着个但一片迷茫   大家帮帮忙啊QQ409008243

网友AV:
这是单电容单相电机的端子接线图:

端子1和6之间为启动绕组L1,2和4之间为运行绕组L2,3和6之间为启动电容C,3和6之间为离心开关K。接线时1和2之间,4和5之间各有一连片,电源的两根线分别接到1和5上。当需要改变转向时,连片分别连到1和4上,2和5上,电源仍接到1和5上。用倒顺开关或接触器接线时需将连片拆掉。倒顺开关的形式可能不同但原理基本一样。

网友AW(2009-10-05):
速求4根线的接法!344093450@qq.com

网友AX:
各位大虾辛苦了   我也想 学习学习

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396514314@QQ.com吗?

网友AY:
学习了改变其主副绕组头尾的相对顺序

网友AZ(2010-04-21):
老子脑子笨 要么看不懂  要么去试了 不行    一气之下给弄成了  不复杂  首先我的是3.5KW单相2个电容 才、普通电机 倒顺开关是6头的  也是普通的      离 主 副     1   2   3(对应电机)          一   二     三(倒顺开关)

                                             主 副  离       4   5  6(1 4 5挂电容)    四     五    六(一和四倒顺的时候都是连着的)    接法:把原来电机上的铜片拿掉   二和四连  二上接2   三上接6  五上接5  六上接3   电源接一和三)    这种电机还不会接的话去买豆腐吧   其中数字跟电机 倒顺开关上不对应  自己去转换  什么U1   W1的  自己转换本人QQ823997571 做五金的

网友BA(2010-05-31):
其实很简单,只要想办法将工作线圈电源不动。把串电容的启动线圈倒线就行了!

网友BB(2012-02-17):
我冥思了好久画了个电路用的是三相倒顺开关,用的是几个头的倒顺开关,需注意一点就是零火线一定不能接错啊,要的朋友我可以发给你看一看有所帮助的。我的信厢是105214425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