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CS400

楼主(2008-08-11):
我有一台DCS4020055直流调速器起动报A7随后报F12(磁场欠电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我修过,是励磁板和PIN-3A的问题,有需要可联系   广州实控董工13902272318,专业维修ABB  DCS400  DCS500  DCS800直流调速器,十年ABB传动应用经验.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呢?是里面的FIS-31板损坏了

如果有需要的联系我。057156835683

网友C:
这类问题多半是外部鼓掌引起的,最好先检查外围线路,然后再查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