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柜中的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08-08-11):
这是一张中央空调的启动电路图。我不明白,星三角启动为什么要加个km4和RA, RB ,RC三个电阻?
哪位能讲解一下。

网友A:
谁有关于变频器刹车电阻的资料?发上来一些。

楼主:
图已经上传了,怎么不显示呢?

网友B:
应该是电阻降压启动的原理,这样在每相上的电压低于220V了

网友C:
怎么没有二次回路的电路图啊,看了就知道怎么原理了,你把二次回路的图发上来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可能是另一种启动方式,KM1,KM4同时吸合时为串电阻降压起动。

楼主:
二次回路的图也发了,本来就是一张图。可能是图太大,显示不了。呵呵!第一次发图,也不知道怎么弄。再发一次

楼主:
还是只能显示主回路,哪位能告诉我怎么把图变小了上传?

网友F:
串电阻降压起动,,星三角启动两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G:
可以用QQ截图选择那一部分图形保存,然后再上传.

网友H:
可能是空调厂方认为Y/△启动,电流仍然太大,为了进一步降低启动电流,在启动电路中再串联一电阻。

网友I:
图中的电阻是限流电阻,用来降低星角转换瞬间大电流对接触器KM4主触点的冲击,起到保护和延长接触器使用寿命的作用。其阻值很小,几欧到十几欧。

网友J:
是不是先星形再电阻最后完成起动的?

网友K:
  我同意13楼的说法

网友L:
看不到控制回路和电阻值不好说,不知道这电机有没有变速运行

楼主:
我也认为是限流电阻,就是先星型再电阻,最后角型。KM4只接通1s。可查了很多电工书,都没看到有这种启动方式。也不知道在其他场合,这种电路用的多不多。

呵呵!用QQ截图发一张控制回路的图

网友M:
先星型启动再电阻降压继续启动,最后三角型运行

网友N:
CR的型号发过来看看

网友O:
先星型启动再电阻降压继续启动,最后三角型运行,减小2次冲击。

网友P:
说白了,就是一个缓冲,这样对电机有好处,很对大功率的设备都有

网友Q:
KT2的辅助触点呢?

网友R:
限流电阻,先星接再电阻,最后角接

网友S:
说简单点:三个电阻起限流作用。在星接转角接的过程中,电压突然升高√3倍,对电机有冲击,对电源的要求也较高,加了电阻能很好地起到缓冲作用,限制了电流。

网友T(2009-04-26):
请问各位大侠,110KW的电机因该选多大的电阻?

网友U:
也想知道,这个电阻该如何选择呢?根据电流吗?

网友V:
三个电阻起限流作用。在星接转角接的过程中,电压突然升高√3倍,对电机有冲击,对电源的要求也较高,加了电阻能很好地起到缓冲作用,限制了电流。

网友W:
电阻起起限流作用,电路复杂了一点

网友X:
呵呵,是吸收电路吧。

网友Y:
风机负载,启动时间长一些,是为了限制启动电流,可能电网容量小,线比较细或风机功率比较大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Y:
风机负载,启动时间长一些,是为了限制启动电流,可能电网容量小,线比较细或风机功率比较大

网友Z:
个人认为是起限流作用的.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AA:
呵呵,这是我们的图纸啊,中间串电阻就是星三角闭式启动了,去掉电阻就变成星三角开式启动。其好处是避免星型向角型装换的瞬间失去电压,造成对对电网二次冲击。

此电阻阻值很小,几欧姆

网友AB:
这种电阻功率多大?

一般什么型号的电阻?

网友AC:
主营产品或服务:
  1、供水成套设备部分产品:变频供水机组、消防供水机组、无负压供水机组、消防稳压机组、气压供水机备,生活饮用水处理设备。
  2、供水控制柜部分产品:水泵变频柜、风机变频柜、软启动控制柜、消防水泵控制柜、气压控制柜、水箱供水控柜、水位控制器、水位显示柜、排污控制柜、油位控制柜、电动阀门控制柜、温度控制柜、电力控制柜、高楼供水设备、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星三角启动柜,自藕降压启动柜,JJ1B控制柜,频敏降压启动柜,电容补偿柜,低压配电柜。
  3、工业生产变频节能改造与自动化控制工程,水利排涝泵站设备改造,城市二次供水泵房技术更新改造服务!
  2007年9月23日公司生产无负压供水设备,变频恒压供水设备,消防供水设备,参加了全国第八届国际机博会。
  2008年9月23日公司生产变频恒压供水设备,无负压供水设备,排涝泵站电控设备,消防供水设备,参加全国第九届机电博会!
  相关搜索:无负压供水设备,武汉无负压供水设备,武汉变频供水,武汉水泵,武汉变频柜,武汉供水设备,武汉自动化,消防稳压设备,水泵控制柜,水泵变频柜,消防水泵,自动供水,无塔供水设备,水泵变频柜,排污控制柜,软启动控制柜,农村供水设备,无塔供水设备,泵站节能改造,农村集中供水

网友AD:
同意28的,应该是吸收回路

网友AE:
CR起减少启动电流,增大转矩作用(角形启动时)。

网友AF:
同意时降压启动的原理!

网友AG(2009-07-02):
图中KT2起什么作用

网友AH(2009-11-16):
请教一下32楼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I:
我看了一下以上的控制回路,看后之后发表一些个人浅见:

看上图所要控制的目的无非是在星形向三角形切换的时候加入了电阻过渡,星形向三角形切换时电动机不间断供电,保证了星形向三角形切换的时候不产生电机因剩磁产生的自感应电压与电网电压的叠加,从而避免可能星形向三角形切换时产生的巨大瞬间电流。

但本人认为以上控制控制回路有错误,主要是接触器动作时序错误,加了电阻却做了无用功,真浪费了。

接触器正确的动作时序是:启动----KM3得电闭合-----KM1得电闭合----时间继电器KT1 延时42秒------KM4得电闭合------KM3失电断开----加多一时间继电器KT3延时0.5s------KM2得电闭合----KM4失电断开-----星三角切换过程完成,正式投入运行。

我个人认为大马达电流较大,星形接触器KM3断开的时候,不能让KM2马上切入闭合,应延时0.5左右,确保KM3断开的时候主(动)触头与静触头之间的电弧完全熄灭。上图的错误就是KM3断开后,KM2马上投入闭合,从机械角度来看,KM3是断开了,但实际中,KM3在断开的过程时还有拉弧效应产生,电气上还是没断开的,接触器内部灭弧时间可能要0.05至0.1左右。在很多工控场合,星形向三角形切换瞬间主回路短路,我认为应从这方面去分析。

上图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不能在KM3回路里面串入KT1,只有确认KM4得电后,才能断开KM3。

网友AJ:
在这个电路中,如果电阻值、电容值选配得当的话,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谐波吸收(最大程度的减少此电路启动时产生的谐波,以减少对电网的污染)电路。

接触器正确的动作时序是:启动--KM3得电闭合---KM1得电闭合--时间继电器KT1 延时--KM3失电断开--KM4得电闭合--继电器KT3延时--KM2得电闭合--时间继电器KT2 延时--KM4失电断开

电阻值、电容值的选配与很多因素有关系:电网电压、频率、电动机的功率(绕组线径、匝数、剩磁等)、额定转速、以及星三角转换迅间电动机轴的转速与加速度(正值或负值的结果也是不同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一般都会取一个近似值。

网友AK(2010-09-13):
人认为以上控制控制回路有误,将33-34的KA改为KT2更好,否则,KT2好象没什么用,存在KM2T\KM4同时吸合.

  这样动作时序是:KA闭合-----KT1T和KM3同时吸合,

           KM3得电闭合---KM1得电闭合并自锁

           时间继电器KT1 吸合,延时到--KM3失电断开

                                                      同时, KM4得电闭合--继电器KT2吸合,延时到--KM2得电闭合--时间继电器KT1 断开

                                                          --KM4失电断开

网友AL:
电路很好 电机线圈从星型的220v 到缓冲的角型300v(电阻阻值而定)再到正常运行的角型380v

网友AK:
怎么没人讨论????

网友AM:
串电阻降压起动,星三角启动两种方法都可以,应该是大型电机启动加的电阻降压,减小启动冲击。

网友AN:
大家都讨论那么多了,你还嫌不够呀。。。。。。。

网友AO:
1、电机Y接启动时,必须KM3、KM1闭合,这时电阻与电机并联,没有任何作用,而是消耗电能增大了供电电流;

2、电机启动后,KM3必须断开,这时电阻将电机结成三角形,有限流的作用;

3、电机启动后,KM3必须断开后,大约零点几秒,KM2必须闭合,将电机结成三角形,全压运行;

4、KM1、KM2闭合电机三角形全压运行时,电阻被短接,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AO:
5、综上所述,电阻在Y接启动时,增大供电电流,是起有害启动过程的作用;

6、KM3断开后,KM2闭合之间的零点几秒,电阻起限流接通电机电路的作用,使切换过程电机不瞬间断电!

网友AP:
应该是起一个限制电流的作用

网友AO:
7、在启动过程的几秒中,电阻的电流是切换过程电流的3倍,是非常有害的。

8、在电机启动过程,不但没有限流的作用,而且增大了供电电流

网友AO:
9、因为KM3、KM1闭合Y接启动时,电阻与电机并联,不是串联!!!

网友AO:
10、所以KM4只有在启动结束时,KM3断开前瞬间闭合,才能起到切换过程电机不断电的作用;

11、但是在KM3断开前瞬间KM4闭合时,只要KM3没断开,电源被电阻短接的有害过程就存在,不可避免!

网友AQ:
定子串电阻启动,顾绳谷的书上讲过的

网友AR:
缩小一下。。。。。。。。。。

网友AS:
引用 网友AQ:
定子串电阻启动,顾绳谷的书上讲过的

顾绳谷的书上好像没说带电阻的星三角启动,李仁的书上也未见得介绍。这样的线路只有在工厂实践的人才会想得出。这个电阻串上去是为了防止由星向角转换瞬间接触器触点打火花造成短路,进而造成切换不成功或者干脆让QF跳闸现象出现

网友AO:
引用 网友AS:
……这样的线路只有在工厂实践的人才会想得出。这个电阻串上去是为了防止由星向角转换瞬间接触器触点打火花造成短路,进而造成切换不成功或者干脆让QF跳闸现象出现

1、这个电路的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

2、因为在切换时经过一个串联电阻的过程,是画蛇添足;

3、电机已经启动,直接切换没有任何问题,只要切换时避免Y、△同时接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O:
4、要实现切换过程电路不间断,电阻必须提前接通,而提前接通,电阻会短接电源,形成更大的短接电流;

5、所以这个电路是个错电路!

网友AT:
同意43楼,还有不能说km3要等到km4闭合才断开,

网友AU:
这种电路是从国外学来的,二十多年前我国引进了许多国外先进设备,其中大电机的起动就用这种不断电切换星三角起动电路,一般的星三角起动电路,从星接转换到角接时,电机有瞬间断电过程,实践证明断电转换时造成的二次冲击电流,常常大于星接时的起动电流,为了消除二次冲击电流,就应采用不断电转换的方法。在星接接触器断开之前,由第4只接触器接入电阻,其产生的电流加上电机电流要小于星接时的起动电流,然后星接接触器断开,角接接触器接入,第4只接触器再断开。

网友AV(2011-05-17):
电路图有错,2号到24 好像没有通KA 也就没吸合,整套设备都动不起来,KT2也是多余的。

网友AW:
控制电路图中的  KT2起的什么作用  怎么没有触点的使用

网友AX:
限流电阻 一般保护接触器用滴  减小冲击

网友AY:
支持刘志斌刘工的分析。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星三角不断电安全转换的电路吗?

楼主电路图有错!

网友AY:
顶下---------------

新麦子~!

网友:
避免星型向角型装换的瞬间失去电压,造成对对电网二次冲击!!!!

网友AZ(2017-05-15):
引用 楼主:
图已经上传了,怎么不显示呢?

启动完成之后这张图中KM4怎么切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