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记录标签 电力温控记录仪

楼主(2008-08-11):
大庆油田供电公司使用温度记录标签的有关体会 www.1q1bsh.com
电力设备的贴身测温记录仪
大庆油田供电周泡一次变电所 所庆军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庆油田电力设备由过去使用不同温度的“试温蜡片”监视电气设备连接点的温度情况,从98年开始改用新开发的技术产品“温度记录标签签”使用近三年来,我们有以下体会。
使用“温度记录标签”克服了多年来用蜡片存在的问题。电设备过热,特别是各部连接点的过热经常发生,也是变电所运行人员巡视检查电器设备的主要任务。电器设备连接点的过热主要是负荷过大、温度过高、设备连接点接触不良等原因产生,为使过热部分能够及时发现,这样就要求有可能产生过热的电器部位都要进行温度变化监视。采用“试温蜡片”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粘贴时普遍采用清漆将“试温蜡片”粘贴在电器设备需要测试的部位。这样粘贴牢固后,待接点温度达到“试温蜡片”相同温度时,不能脱落下来,只有温度超过很大程度才能脱落下来,这样很容易给运行人员造成误导,判断不及时。二是:“试温蜡片”只能靠熔化现象表示发生了过热,没有像“示温记录标签”那么直观易发现。三是:电器设备的负荷是随用户需求量变化的,接点温度也是随之变化的。当监视的电器设备接点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过热,使用“试温蜡片”就要随之不同程度熔化或脱落下来。但使用“温度记录标签”是以胶粘贴固定的。只要在测温范围内发生了过热,就可以继续保留在贴片接点部位。总之,“示温记录标签”与“试温蜡片”相比用在监视电器设备接点可以克服使用“试温蜡片”存在的弊病。
大庆油田供电一次变电所实施了少人管理,运行人员由原来的每两小时巡视一次设备改为四小时,由此变电运行人员巡视检查设备各部接点温度情况成为运行工作主要任务之一,通过巡视设备各部接点温度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及早发现缺陷、隐患,确保安全运行。当前在变电所使用的高科技仪器“红外热电视”还存在一些不便,该装置能够对监视过热部位测出具体温度,但还受到以下条件的约束:一是周围空气温度不低于负15度;二是无雷、雨、雪、雾;三是风速小于3.4?/FONT>5.4m/s(即三级风),并且每台设备上不可能都装有“红外热电视”,运行人员巡视不可能每次都携带“红外热电视”进行测试每台设备的接点温度情况,而“温度记录标签”却弥补了“红外热电视”的不足,可以在每时每刻监视记录电器设备接点变化情况。至少在正常时,运行人员每四小时巡视设备时,可把每个接点温度变化情况全看一遍。从以上情况看,变电所采用“温度记录标签”与“红外热电视”相配合使用,温度记录标签”克服了“红外热电视”使用不能随时测温的不足,“红外热电视”克服了使用“示温记录标签”不能精确记录具体温度和变色后可逆性的不足,当前联合采用监视电器设备接点监视过热办法是比较有效、比较完美的办法。
1999年大庆油田供电第二分公司十座一次变电所基本做到:利用停电检修机会在电器设备各接点都粘贴了“温度记录标签”,从检修后运行一年情况看,十座一次变电所发现粘有“示温记录标签”电器设备接点部位发生过热共7次进行分析:同往年过热情况比,确实是在数量上提高了;检修质量好于往年,也不是负荷高于往年原因造成。分析主要原因是在基本相同的检修质量情况下,以前没有进行全方位粘贴“温度记录标签”,有过热部位发现不完全,未能达到造成事故温度,而进行全方位粘贴“示温记录标签”只要运行人员认真巡视就能够准确发现过热部位,避免扩大事故发生。同时运行人员可以提前向有关人员汇报,调整处理。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减少了供电的经济损失。我们还要继续不断认真总结好“温度记录标签”的使用经验,充分利用好这一先进技术,让“温度记录标签”在供电系统防止电力设备过热事故发生,更好的发挥贴身测温记录仪的作用。

网友A(2009-12-07):
美国No.240/ 444等系列温度标签/热敏试纸简介:
No.240/444等系列热敏试纸有不同温度区间型号可选,每只温度标签上有4个温度区域,
从32度温度到260度温度温度区间。 部分型号如下:
型号 温度
240-132C 132, 137, 143, 148°C
240-137C 137, 148, 160, 171°C
240-154C 154, 160, 165, 171°C
240-176C 176, 182, 187, 193°C
240-177C 176, 204, 232, 260°C
240-182C 182, 193, 204, 215°C
240-198C 198, 204, 210, 215°C
240-199C 198, 210, 223, 232°C
240-215C 215, 223, 232, 240°C
240-223C 223, 232, 240, 254°C

型号 温度
444-082C 82, 93, 110, 121°C
444-087C 87, 93, 98, 104°C
444-093C 93, 98, 104, 110°C
444-094C 93, 104, 115, 126°C
444-095C 93, 121, 148, 176°C
444-110C 110, 115, 121, 126°C
444-121C 121, 126, 132, 137°C
444-137C 137, 148, 160, 171°C
444-154C 154,160,165,171°C